振动测试中速度传感器和加速度传感器能否相互代替?

楼主(2010-08-30):
在一本有些老的书中看到这么一段话:

测量加速度,通过一次积分得到速度量,但是在积分过程中,积分电路对低频的幅值产生很大的放大,在加速度测量中如果有零漂和频率很低的噪声信号,通过积分得到的速度信号就只有这些测量噪声和误差,而没有实际要测量的振动信号成分,所以在积分前应采用性能非常好的高通滤波器先对模拟信号进行截止频率很低的滤波,滤掉低频噪声信号,否则一般不要采用这种积分的方法得到振动速度;
  ……
  最好的测量方法是通过速度传感器测量振动速度,通过加速度传感器测量振动加速度。

     而我查阅了一些传感器产品的介绍,介绍上说其速度传感器或加速度传感器可以通过微分或积分运算得到另一种量。由于那本书比较老了,不知道这些理论是否还适用,所以我想问一下各位前辈,现在的工程中可以单独使用加速度或速度传感器中的一种同时完成两种量的测量吗,如果这样使用对测量精度有影响吗,会节省成本吗?

     需要的传感器用于测量机床的振动,由于还是一个学生,没有工程经验,希望各位前辈多多指点!

网友:
你说的是高低频试验机吗?我之前用的是giant force的,做给无锡顿南科技的。是低频的,用微电脑来控制其频率的大小,分享一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   就是要做一个机床振动的测试实验

网友:
那事情大了啊,呵呵。你想知道你的机床在启动的时候和运行中的时候的振动频率吗?

网友:
个人意见
仅供参考
机床的振动属于稳态振动,不是随机振动
可以通过转换公式在加速度和速度间转换的
公式具体见相关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如果是故障检测是不是就要考虑随机振动了?

网友:
丹麦有家挺不错的,也挺贵的。品牌记不住了。
查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提起进口传感器,我们多用的还是NI等美国佬的产品,不过这次打算选用国产的传感器,因为系统需要多只传感器,而按照预算目前是用不起进口的,实在太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去振动论坛请教专业人士把

网友:
其实新的和老的资料说的都没错,这两中传感器我个人认为是可以互换的,就是它们的信号处理电路不同。现在的信号后处理模块性能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