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刀具补偿问题---请教

楼主(2010-08-30):
数控车床刀具补偿显示输入进去了, 但加工出来后测量数据不变。。。 不管是补0.005还是0.03 0.04都不会改变!有知道是怎么回事的么 先谢谢了!系统是发那克的, 床子是国产,那个厂家忘记了, 6136的。

网友:
期待高手分析
。。。。。。。。。。。。。。。。

网友:
很显然,你补错位置了,要么是XZ错了,要么是刀号错了,这都是小问题。自己去找找吧,看一下你的刀补号是多少,再补偿到这个刀号里。

网友:
同意楼上的,细节问题

网友:
刀具的急剧磨损,还有就是电脑有问题。你关机再开机试试

网友:
先查一下是不是刀补里的刀号改错了,如果不是改错了,那你就关机再开机试试,还有系统恢复原厂设置

网友:
先查一下是不是刀补里的刀号改错了,如果不是改错了,那你就关机再开机试试,还有系统恢复原厂设置!!!!!!!!!!!!!!!

网友:
可能是机床的同步带有问题……

网友:
最有可能是刀压松了,紧紧看

网友:
你看一下刀补号是不是相对应

网友(2010-09-30):
我想,也许是X轴间隙太大了吧,我有时也是补一点补不进去,补多一点就废了,头疼

网友:
先看看刀具补偿是不是错了,再者看看同步带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