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用活顶尖和死顶尖的区别--请教

楼主(2010-08-30):
请问,磨床加工时用活顶尖和用死顶尖对磨削工件质量的影响?
顶尖主轴转动和不转动的区别?

网友:
活顶尖随着工件可以旋转有一定的伸缩量。

网友:
在加工精密工件的时候,活顶尖的间隙量不足以保证工件的尺寸。
如果活顶尖的间隙量大的话,工件磨不圆。

网友:
活顶尖可以随零件一起转动,死顶尖不可以。

网友:
磨精密工件的时候用死顶尖和主轴不转动的。

网友:
我们这的磨床不用顶尖的,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不用顶尖的是悬浮磨!!!1

网友:
我的理解是活的转速快,平稳;死的精度高一些。

网友:
你是要两顶磨还是 一夹一顶了·要是你的零件行位公差要求较高而且一次装夹不能完成选择两顶(两顶用死顶尖)这样能保证你的装夹误差·一夹一顶适合长点的工件·磨床上很少用这样方法·你的产品要是有孔可以穿心轴磨

网友:
我这外圆磨床都是死顶尖,加工工差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