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制作一台皮带输送机
关闭

楼主(2010-08-30):
想制作两台皮带输送机,长2米,宽70CM,送干砂量要求达到十吨左右,请问皮带轮是200mm的,请问转速需要多少的,电机多大合适,谢谢

楼主:
晚了大侠们都睡了吗?

网友:
两台皮带输送机,长2米,宽70CM,送干砂量要求达到十吨左右,请问皮带轮是200mm的,请问转速需要多少的,电机多大合适。
你先确定出你的4.3M长的皮带 的重量栽重多少、?这个我还真的没有计算过,不好意思啊?!

网友:
10t/h=2.8kg/s   皮带一般速度1m/s,2m的话2秒就到了,只要承受6kg左右。
我见过4kw的电机,能搬100t/h。。具体还要计算下

网友:
关于电机的选型,我也一直很晕

网友(2011-04-15):
我现在也碰到了这样一个头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