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能承受的重量是多大?

楼主(2010-08-30):
前些日子,厂里来了一个1吨多的工件,上了80的线切割。我用表打过,大梁从中间的地方直接下压了1.5MM。晕死了,问了其他人,这样对机床会不会超重而失去精度,没人能回答,我机床导轨是V型,和圆柱的,

网友:
肯定有影响     看看 以前晾衣服的架子, 两竹竿一根绳的 。

网友:
最好查查机床说明书或咨询机床厂家,每种机床的最大工件重量是有要求的,机床变形直接影响精度

网友:
不同的机床有自己的最大承重。所以在加工大型工件前一定要参考一下说明书。超重了肯定会影响机床设备的精度。

网友:
问下以前是放多少的啊,最好是请教下机床厂家.

网友:
一定有影响,主要看活的精度了

网友:
几米高啊?能割动? 小心压坏机床 那就完蛋了

网友:
所用的机床应该有说明书的吧,上面应该有最大承重的

楼主:
600厚的,现在床子还能用,不过精度,不知道

网友(2010-11-02):
机床有如此大的变形,肯定精度已经丧失了。一般机床构建变形都没见过这么大的。你已经将机床工作台压坏了吧

网友:
你可能把机床压坏了,没看说明书吗

网友:
1.5mm  这个变形很大了  不过你既然敢把这么重的工件丢上去  应该也对床子的精度要求不高了

网友(2010-12-08):
查查机床说明书,上面有介绍的呀

网友:
线切割 没有放那么重的
时间长了 你的线切割 床体肯定裂了

网友:
请教下机床厂家机床应该有说明书

网友:
能有这么大变形量的机床,恐怕以后只能做做粗加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