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柱塞泵泄油口一直漏油,紧急求助!

楼主(2010-08-30):
新柱塞泵泄油口一直漏油为啥呀?急!急!急!急!急!

我公司有许多液压翻炉系统,其中有一个是用2台柱塞泵并联给系统供油。其实2台泵一个是备用的,只用一个就可以工作。最近只有一个可以用,另外一台声音很响,而且一直从泄油口出油,很多的。而且如何给系统加载的话,泄油口的压力就会升起来(泄油口的压力应该为0)主系统压力起不来。请问高手为什么

网友:
能否给个液压原理图呢?

网友:
油泵内泄漏可能性较大。

网友:
是不是阀件的弹簧没有复位导致持续卸油啊?好好查一下,应该是内部系统部件的原因啦

网友:
内泄漏,可能活塞杆或密封件出问题了
你可以联系厂家过去看看

网友:
请先检查下该泵泄漏油管路,看是否直接接回油箱,检查管路是否通畅。该泵是否提供了所需流量,泄漏大泵效率降低您系统流量可能会不足~~~

楼主:
呵呵,真是液压精英汇聚的地方,大家说的都很在理的。多谢了!但是我的泵确实是一个新泵呀!再说我的另一个泵可以工作的话,系统是正常的,我的两个泵是互为备用的(两个泵出油进同一个系统),我也很奇怪了!明天回来给大家传一个系统图啊!等着!

网友:
话不多说……关心这贴子老长时间了

网友:
要不联系我   维修一下   估计密封件,要不活塞杆有问题   13952762533

楼主:
呵呵谢谢了!我们已经拆开了发现里面的一个柱塞的滑靴坏了!是不是柱塞泵必须要是在运行前从泄油口加注满液压油压,否则就回损坏滑靴呀?

网友:
是的,起到润滑作用,而且加的脏油可以直接回油箱。

网友:
同意3楼意见,油泵内泄漏可能性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