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油螺杆和喷油螺杆压缩机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8-30):
请问各位:哪种工况运转是无油压缩,那种工况有是喷油压缩,
/ U4 i7 e4 L. t1 w活塞机是属于无油压缩吗/那螺杆机是不是属于喷油压缩?

网友:
无油与喷油是按是否向压缩机内喷油分的,即不向压缩腔内喷油的为无油压缩机,向压缩腔内喷油的为喷油压缩机。活塞式压缩机与螺杆式压缩机是按照其结构分的,活塞压缩机也分无油和喷油,螺杆压缩机也有无油和喷油之分。无油压缩机压缩比小,流量小,系统简单,压缩气体纯净;喷油压缩机压缩比大,流量也大,主机结构简单,系统较复杂,压缩气体中含有喷入的液体。

网友(2010-10-21):
不错的,学习了的啊!!!!

网友:
无油压缩机用于食品,医疗,科研等恒业。 喷油压缩机就用的广了,一般工厂都有喷油压缩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