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B轴承,配对后内外圈相对晃动厉害,居然是真的?!

楼主(2010-08-31):
一对7302AC角接触轴承,HRB的,配对后内外圈相对晃动厉害。以前一直没用国产的,比较多的是NSK,没有这种问题。

想着肯定是假的,但一直没用过国产,难道真货也就是这种品质。郁闷了。
卖轴承的过来,居然说这种高速轴承就是这样的。我去,就这还高速轴承。
明天还是换回NSK先了。

楼主:
话说回来,在两个轴承中间加间隙调整,或者说把轴承座的结构改掉,也是可以的。但以前一直直接背靠背或者面对面安装的,也很少出现这种问题。——出现过,更换即ok。

楼主:
翻了翻旧帖子,似乎HRB轴承直接配对是有1mm间隙(补充:背对背安装)。价格便宜许多的原因吧。

网友:
hrb的轴承需要配对的这种轴承是两个做有标记的配对使用的,不能够随便两个就可以配对的!

楼主:
谢谢楼上。
想法是后面能用国产品牌就用国产品牌(一直听说HRB轴承品质也不错的),这里是装滚珠丝杠的,精度要求和载荷都还好,所以说用HRB的试一试。
后续有机会继续比对,这次赶时间,可能先不用HRB的了。

网友:
NSK轴承的完整后缀是什么? HRB的完整后缀是什么?NSK不带角度后缀是30度,国产的AC是25度,轴向负载相对30度的要小。

丝杠用轴承,除了径向负载,轴向负载较大,要求旋转精度高。普通的角接触球轴承,不适合配对使用。进口的轴承精度储备较高,如SKF、FAG、NSK等,普通轴承基本70%可以达到P5级精度,而且同批次的轴承,公差离差性小。配对成功的可能性较高。

建议选择P5级以上的精度,接触角30度以上。

网友(2011-05-12):
如果楼主非要吧两个单套轴承自己配成一对使用的话 出现晃动是必然的 不然为什么配对的轴承价格这么贵呢..

网友:
我们一直用HRB的深沟球和圆锥轴承,推力轴承。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