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模具的防锈方法---请教

楼主(2010-08-31):
折弯模具多啦,防锈就成问题啦。有说涂柴油的,也有人说把表面镀一下的。大家有什么好方法指点一下。

网友:
定期保养,涂防锈油,柴油不好,有水分,刀具使用后镀层会磨损,所以都不可取。

网友:
严禁裸手接触模具!戴手套后再摸,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远离腐蚀性物质,在自然环境下,模具不太容易生锈。

网友:
我们的折弯模具生锈的很厉害    是怎么回事
以前做五金模具怎么摸都不会生锈,现在折弯模怎么放都会生锈  奇怪

网友:
材质问题吧   哈哈

网友:
先用煤油擦洗,再涂防锈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