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O/E 三维铰刀图

楼主(2010-08-31):
各位同仁!
      谁有直径为22-10台阶绞刀三维图! 在线急急急!!!!!!!

楼主:
没人理啊!!!!!!!!!!!!!!!!!

楼主:
求助 PRO/E 三维 铰刀图

网友:
这要看你加工的零件和机床了,因为材质不同,铰刀的各种角度也就不一样,机床不一样,铰刀的各种柄部形式也不相同,另外如果加工制造的话,平面度也就够了,我发一张平面的给你,加工铸铁的,在加工中心上用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谢了楼上的朋友 有帮助  有PRO/EDE 的三维图吗?

网友A(2010-11-06):
左边俯视图的0.5标注的莫名其妙阿?我没看懂,且听楼下分解

网友B:
SW08版画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10-12-23):
0.5是刃带宽度,

网友(2014-08-06):
引用 网友A:
左边俯视图的0.5标注的莫名其妙阿?我没看懂,且听楼下分解

芯高

网友(2015-02-07):
引用 网友B:
SW08版画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你好!可以请教几个问题吗?QQ398644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