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达国立精机18TC 求助

楼主(2010-08-31):
     各位大师,我公司有一台凯达国立精机18TC,现在每加工一个工件它的刀架Z轴方向就会向右移动点,大概就1-2丝的样子。如果不细看还看不出来,等加工一两佰件产品时,就会发现产品已经加长了一两个mm了,就不行了。请了厂家的维修技术员来,他看了一下,他说是看是不是电脑主版出了问题,就走了。没有查出问题的所在,但,我找到我邻居公司的同型号机18TC换了一个电脑主版,故障没改变。又把X与Z轴的驱动器互换了也无效果,实在没招了,丝杆也重新装过了。丝杆间隙也补偿了。

请求下大家帮个忙,谢谢了。

网友:
只能帮你顶一下,让高人帮你分析吧。此外,这种问题在网上求助也没什么大作用,保修期内就尽快催促厂家来处理,如果过了保修期,除了找厂家的人,也可以找社会上经验丰富的维修师傅帮你检查。

给你说个我以前遇到的案例,情况和你的很相似,涉及到的生产厂家就不把名字列出了:

    两台相同配置的CK6136规格平床身数控车床,普通滑动导轨,拖板有贴塑,排刀架。控制系统、驱动及伺服电机都是我们公司的产品,且该客户已在使用2台同样的机床。交货给客户安装调试时,由于客户加工的产品对长度要求比较严格,要求用千分表检查Z轴的重复定位精度(往复走200mm左右)。一台的重复定位误差在±0.003范围内波动,客户对此认可。 另一台就比较棘手了,拖板一直往尾座方向偏移,一个小时下来偏差达到1-2mm(X轴后来也测过,精度很好),这对于几乎全天24小时生产的客户来说,肯定无法正常生产了。
    为此,我公司的技术人员和厂家的维修人员在接下来的几天都蹲点在客户处想办法查出问题并解决,同时,厂家的天津总部也积极配合,并派出经验丰富的机械工程师乘飞机到广东来处理,还带上了Z轴的丝杆以备更换。结果我们检查了个个环节都无法找出问题所在,最后厂家人员怀疑Z轴丝杆在长时间运行后过热,并向尾座方向延伸,所以就把新丝杆给换上了,可惜的是换丝杆后问题基本没多大变化。这样已经忙了接近半个月了,客户的老板就提出好的机床留下,有问题的就退回,机床厂家由于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且涉及到货款的问题,就配合我们把机床退回到他们公司。由于机床厂家后来没再回复该问题是否解决,所以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个故障是怎么引起的。也希望有高手可以分析一二。

网友:
如果能排除机械故障,有可能是驱动器参数设定问题,脉冲设定,接地线,线路干扰等。地线一定不要接零,即解决不了接地问题,如果有漏电,还有可能烧系统。以前买的美国的机床,都是直接带一条2米多长的,接地棒,外面是镀铜的,打到地下,接上地线。国内很多电工喜欢地给接零,新昌一个数控机床厂家就是这样,我们厂有一台,他们接的,也是地线接零,不过用了10年也没出过问题,我一个朋友也买的他们的机器,结果几个月时间,烧了两次系统主板,一次1万多块呢,后来找了一个人才查出来是零线问题引起的,厂家还不认,说都是这样接的。

网友(2011-11-04):
把参数   该一下就好了  啦
z轴的间补   改小20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