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控制图,有个不明白,求指教【在线等】

楼主(2010-08-31):
这是一个恒张力收卷的控制原理图,因为我是学机械的,对控制部分了解不多,有两个问题想请教
1、请问PLC旁边的4D指的是什么?为什么牵引电机的变频器还要反馈到4D这个部分
2、霍尔开关的作用是什么?是通过信号测侧长辊转速吗?

非常着急要用,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请版主不要挪到简单求助区,谢谢!

网友:
没见过这种设备 ,从图上看4D应该是PLC的模拟模块,因为PLC能处理的是数字量,而收卷速度属于模拟量。霍尔开关是测速的,从图上看输出应该还是数字量的。个人观点,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还是有点不明白得地方,既然霍尔开关能测速度了,为什么还放卷的变频器还要再输入模拟量?

网友:
霍尔传感器在这里的作用应该是测量拉力的,并且将拉力A/D值送到PLC通过调节变频器的频率进行闭环控制。

  如图7所示,两块永久磁铁同极性相对放置,将线性型霍尔传感器置于中间,其磁感应强度为零,这个点可作为位移的零点,当霍尔传感器在Z轴上作Z位移时,传感器有一个电压输出,电压大小与位移大小成正比。

  如果把拉力、压力等参数变成位移,便可测出拉力及压力的大小,如图8所示,是按这一原理制成的力传感器。

网友:
图中的4D应该是FX2N-4DA(如果是三菱的话),输出4路0~10V模拟信号以控制变频器的速度。

网友:
4D是PLC的4路输出模块,一路是控制牵引变频器的转速,不是反馈。霍尔传感器是测量已卷板长的,每个脉冲走过固定的长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4路中一路控制变频器速度,其他三路控制的是收卷速度、转矩和零速张力,对吗?

网友:
按现有的资料看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看来电器方面的知识懂得人比较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