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伞热处理后变形接触区位置不稳定,应如何控制?

楼主(2010-08-31):
螺伞热处理后变形接触区位置不稳定,应如何控制

网友:
能否给个图片啊,真的是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2010-11-04):
磨齿或者改变热处理方法,采用盐浴硫氮碳共渗。其耐磨性、抗咬合能力都比常规热处理或者渗碳、高频的效果要好很多。只是价格也要高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