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保护器出问题了,型号是DYTJ-2---请教

楼主(2010-08-31):
请问哪位大虾有关于发电机变频控制柜的测量保护器的相关知识啊?单位的测量保护器出了问题了,型号是DYTJ-2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哦?还是不被关注哦?再详细说一下哦,板子是天水电气传动的哦,主要用于发电机启动控制和变频的

网友:
你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啊?简单说一下啊,有图的话更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情况就是在发电机组正常工作时闸刀显示电流逐渐增高,然后达到上限跳闸,同时在保护器端逆功率故障灯亮,然后恢复一下可以正常供电,但是时间不常就又跳闸了,闸刀显示电流最高达到1000+安培,可是外端实测只有200+安培,不知道是闸刀的问题还是保护器的问题,望高手给予指点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看下你的负载是不是有问题啊?然后再看下你的保护系统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