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结炉用不锈钢桶采用什么材质好?如何焊接?

楼主(2010-08-31):
烧结炉用不锈钢桶在使用中焊缝处经常出现裂纹,请问选用何种材质及如何焊接才能保证正常使用
希望高手赐教

网友:
我这里对于修补的一般用316材质。

网友(2010-10-11):
回复 楼主:

    选用310不锈钢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原来的筒料在加热后表面掉皮,尤其是焊缝处更容易出现空洞,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