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与活塞杆的其他连接方式,卡键除外,HSG液压缸---求助

楼主(2010-08-31):
有谁知道活塞与活塞杆的其他连接方式,卡键除外。是HSG液压缸

网友:
只有L和K两种吧,就是螺纹和卡键两种

网友:
好像就是这样子哦!!!!!!!!!!!!!!!!!!!

楼主:
能问下螺纹连接,密封是怎么搞的吗

网友:
只有L和K两种吧,就是螺纹和卡键两种 密封用o型圈

网友:
我们是专业生产气动液压设备的   需要的话  电话联系 13952762533  先接受短信  注明“气动液压”

网友:
活塞与活塞杆连 基本三种方式1螺纹 2卡键 3整体式(即两者为一体的,小缸并且短的时候,有用过的,或者是焊接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