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0TDA G02---请教

楼主(2010-08-31):
我用的是广数980TDA 系统
用G02 X_Z_R_ 发现车刀的轨迹是一个完整的半圆……
加工从A点到B点的圆弧
运行轨迹从C点D点……
怎样才能让车的轨迹是从A到B,而车刀不用多走那一段轨迹??

谢谢!

网友:
你那个数控我不知道,我这个数控以X0Y0为定位,在端面车R是G02X39.19Z-16R20F.......你看能参照否?

网友:
第一 设定A点X直径   Z的长度   设定B点的X直径
例如A点X50    R20   B点X50
G01X50
G02X50  Z-20   R20

网友:
楼上Z-20是不对的,你必须要知道A点到B点的距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阁下的意思编写程序……圆心是跟AB在同一直线上……
   必须以CD点的直径编程,但这样编……走刀就多走了CA 、BD两段圆弧
   我的意思是能否少走这两段圆弧,提高效率……

网友:
用CAD画出A。B2点的坐标点,直接G02走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对啊……你跟3楼的不是一样么

网友:
不对啊……你跟3楼的不是一样么

网友(2010-10-13):
用CAD画出A。B2点的坐标点,直接G02走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B:

    我也这样想的

网友:
最有效,最直接,我同意楼上的说法                     。

网友:
把Z换成W 你试一下
w是AB 的距离

网友:
用G02或G03车圆弧,首先你的刀要定位在起点(也就是A点),其次你要算出终点的坐标(B点的坐标),至于圆弧的半径就按要求来输入,这样你才能按G02(G03)X_Z_R_编写加工

网友:
额。新手继续观摩中,待发展,

网友:
算出AB两点的坐标直接用G02加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