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导轨结构为什么没有V形的?

楼主(2010-08-31):
CNC加工中心(铣床)导轨结构都方轨或线轨,为什么没有V形的!可以用V形的吗?他们各有什么优缺点?(问题很菜!,真诚希望高手大狭各抒己见)谢谢!!

网友:
感觉V型导轨工艺性差,精度不好保证

楼主:
谢谢!!楼下下有其他意见吗?

楼主:
找到一个机器是V形的,求证!!“三井-高精度卧式镗床系列H5D  H6D”

网友:
我没见过,期待高人发照片。

网友:
我没见过,期待高人发照片

网友(2010-10-02):
V型导轨受力不均匀,加工精度难保证,无法保证高速传动。

网友:
不会吧,人家高精度机床就是推荐用V型导轨的吧

网友:
有平-V结构的,实用与高精度的设备,比如磨床很多都是这种结构。

网友:
不是好多都用滑轨吗,直线滑轨?是不是这样?

网友:
期待中,、、、、、、、、、、、、、、、、、、、、、、、、、、、
我也见过磨床上的v形的导轨,但是在加工中心中就没见过了

网友:
V行 导轨的好处是承载能一般.导向性能好.但是防尘工作复杂.容易掉入铁销.应该还有加工  外三角的要麻烦点.双矩形的  承载能力比V型的高.一般组合式V加矩形.    三角加矩形  . 双矩形.    燕尾行.我只是说我知道的  别骂我

网友(2010-11-09):
还是没有看明白!是不是运行速度有关系?!

网友:
谁说没有V形的,浙江这面叫一山一平和双山形,平床身数控车床大部分是山形导轨。至于倒山形需要处理好铁屑清理等问题,结构上压板处理不方便,所以用的较少。斜床身用的矩形导轨,在竖直方向上就类似于山形导轨的受力。山形导轨导向好,但是摩擦力大。——不太明白楼主意思,仅以个人理解解答、。

网友:
应该是V型的导轨比矩型的精度高,具体的可查阅机床设计教材。

网友:
好像没见过数控上用V轨,学习中!

网友(2011-12-06):
线轨的成本低,精度也能做到很高,谁还会用v型轨?
v型轨还很难做到高速运动,且加工难度高,成本高。
但是一些轻载精密的时候还会偶尔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