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T国标冲床加工此零件是否够?

楼主(2010-08-3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楼主是老朋友来哦!
这道题师傅在就易过借火。

网友:
楼上的高手iu···············

网友:
表8—49  黑色金属材料的力学性能

材料名称        材料牌号        材料状态        抗剪强度        抗拉强度        伸长率        屈服点        弹性模量
                        /MPa        /MPa                /MPa        /MPa
电工用工业纯铁C>0.025        DT1        已退火的        180         230        26
        DT2
        DT3
电工硅钢        D11、D12                190        230        26
        D21、D31
        D32、D370        已退火的
        D310~340
        S41~48
普通碳素钢        Q195        未经退火的        260~320        315~390        28~33        195
        Q215                270~340        335~410        26~31        215
        Q235                310~380        375~460        21~26        235
        Q255                340~420        410~510        19~24        255
        Q275                400~500        490~610        15~20        275
碳素工具钢        08F        已退火的        220~310        280~390        32        180
        10F                260~360        330~450        32        200        190000
        15F                220~340        280~420        30        190
        8                260~340        300~440        29        210        198000
        10                250~370        320~460        28        —
        15                270~380        340~480        26        280        202000
        20                280~400        360~510        35        250        21000
        25                320~440        400~550        34        280        202000
        30                360~480        450~600        22        300        201000
        35                400~520        500~650        20        320        201000
        40                420~540        520~670        18        340        213500
        45                440~560        550~700        16        360        204000
        50        已正火的        440~580        550~730        14        380        220000
        55                550         670        43        390        —
        60                550         700        12        410        208000
        65                600         730        10        420        —
        70                600         760        9        430        210000
        T7~T12        已退火的        600        750        10        —        —
碳素工具钢        T7A~T12A
        T8A        冷作硬化的        600~950        750~1200        —        —        —
优质碳素钢        10Mn        已退火的        320~460        400~580        22        230        211000
        65Mn                600        750        12        400        21000
合金结构钢        25CrMnSiA        已低温退火的        400~560        500~700        18        950        —
        25CrMnSi
        30CrMnSiA                440~6000        550~750        16        1450        —
        30CrMnSi                                        850
        60Si2Mn        已低温退火的        720        900        10        1200        200000
优质弹簧钢        60Si2MnA
        65SiWA        冷作硬化的        640~960        800~1200        10        1400        —
                                                1600
不锈钢        1Cr13        已退火的        320~380        400~470        21        420        210000
        2Cr13                320~400        400~500        20        450        210000
        3Cr13                400~480        500~600        18        480        210000
        4Cr13                400~480        500~600        15        500        210000
        1Cr18Ni19        经过热处理的        460~520        580~640        35        200        200000
        2Cr18Ni19        已碾压冷作硬化的        800~880        1000~1100        38        220        200000
        1Cr18Ni9Ti        热处理退软的        430~550        540~700        40        200        200000
r如果只是一次性冲切外型的话,100T的冲床够了,(195+68)*2*1.2*.320/9.81*1.2=24.71T

另外把下模间隙放大,也可减小冲切力
材料厚度(mm)        铝板总间隙(mm)        低碳钢总间隙(mm)        不锈钢总间隙(mm)
1                                 0.15                                   0.2                                 0.2
1.5                                 0.23                                  0.3                                0.4
2                                  0.3                                    0.4                               0.5
3                                  0.6                                     0.75                               0.9
4                                  0.8                                       1                               1.2
5                                   1                                    1.25                        1.75
6.35                                 1.6                                      2                    2.22

网友:
不好意思,表格乱了,Q195的抗减强度是320MPa

网友:
冲切截面mm^2*抗减强度KN/mm^2/9.81=冲切吨位T

网友:
图纸不太清楚,100T应该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