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字型焊接结构,厚8的钢板,若改为槽钢...---请教

楼主(2010-08-31):
Z字型焊接结构,厚8的钢板,若改为槽钢,要多厚才能承受相同的压力呢? 请教。

楼主:
怎么那字没显示全
请哪位大侠教教 要是能写出计算过程就感激不尽啦

网友:
给了一个示意图要计算过程,你改了以后是什么样子?

网友:
结构宽度是多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问题已经解决了 以后再有问题了再跟大家请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结果用了多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