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92 乱牙 怎么办

楼主(2010-08-31):
请问 GSK6140   用G92   车螺纹 3.5的牙, 怎么每次Z向起刀不一样 乱牙  是什么原因 参数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机械部分松动了?传动和链接部分

网友:
检查主轴编码器,或者有可能是装夹工件不紧,这么大螺距,边车边向主轴内运动了。

楼主:
有可能是G99 的 编码器问题

网友:
Z轴的起点是不能随意改变的。还有主轴的转速也不能变

网友:
夹具松动,还有就是螺纹编码器有问题

网友:
工件是不是没有夹紧,查一下1.5螺距是不是好的,在确定是什么问题

楼主:
不就是一个转速编码器吗?

网友:
编码器没有同步吧,等待一段时间看看,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G4 X30或者其他的时间

楼主:
换成 G32 的 好了  谢谢 各位

网友:
汗。G32可以,G92就不行,这是为啥?

网友:
有可能是z轴的丝杆间隙太大。

楼主:
新车床 间隙太大 那厂家不早倒了啊

网友:
应该是转速太快了,系统跟不上,

网友:
看看转速变化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