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十吨的铸件还是用砂型铸造吗?

楼主(2010-08-31):
小弟最近上课有些地方不太懂,想请教一下各位!
书上写大型铸件一般采用砂型铸造,小弟有点不懂:如果十吨或十吨以上的大型铸件需要批量生产,那岂不是需要很大的场地?而且感觉砂型铸造比较粗糙。
小弟就是想请教一下:国内对于大型铸件都是用砂型铸造吗?国外的大型铸件也是用砂型铸造吗?
希望各位老师指点一二!

网友:
本人不是铸造界的人,但想来这种大零件也只有铸造了,别的我想不到有什么办法。拼接的强度没那么好。

网友:
十吨铸件,也不算多重。。以前我做重机的时候。十吨的活干的不多。。(基本都30吨靠上的。记得最清楚的做的最重的零件毛坯192吨+)。我原来上班的地方是铸造的。

网友(2010-12-07):
我做过10T以上的都是砂铸、

网友:
批量的话么就批量生产了。

网友:
目前有用砂型加低压铸造的做法,一般来说10T 以上的铸件由于液体量大,有个整体冲型温差大的问题,而砂型能基本保证相同的温度,做到同时凝固。我是这样理解的,请专家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采用砂铸了,其他的生产方法可能不行吧

网友(2011-03-10):
10T 以上的铸件不易用其他铸造方法进行生产,不管是否成批量,较为合适的应该是砂型铸造。曾有报道用消失模做超过10t的铸件,但仅仅是以消失模作为模型,型腔仍为水玻璃石英砂。经我设计工艺制造的1t——192t铸件均为砂型铸造。

网友:
我们公司干过十吨的风电轮毂,型砂没错

网友:
合适的应该是砂型铸造

网友:
这么大的铸件应该是砂型铸造了。

网友(2011-04-12):
10T, 别的铸造方法不行吧? 个人理解, 只能砂铸.

网友:
一道学习了,各位辛苦了

网友:
都是砂铸,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因巨大的热量需要排逸通道

网友:
我们公司就是干大型铸件的  砂铸成批量生产是不成问题的  前期投入量大点

网友(2011-11-22):
可以肯定的说,目前只能砂铸,消失模也是砂铸,楼主只接触小件了,十吨是很平常的铸件了,估计目前全国有十分之一的厂家可以做到十吨以上

网友:
我们公司最大的铸件,做到60吨,树脂砂,机床铸件

网友:
我想应该用消失模加上石膏型就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