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机喷油泵的参数---请教

楼主(2010-09-01):
在做一个非标机械,由于空间成本限制,准备用柴油机喷油泵做液压油泵,向大家请教这种柴油机喷油泵的最大流量,或作一次行程的喷油量,谢谢大家了

楼主:
请大家多多指点,感谢了

楼主:
网上数据实在难找,再次惭愧顶自己帖子一次,希望大家解答

网友(2010-11-12):
这个是真不懂啊,呜呜呜呜

网友(2011-05-12):
原创性的还是不多

网友:
你用195柴油机的喷油泵改液压油泵从理论来说是不可以的,简单说吧液压油太浓了,是喷不出来的,你可以买一个液压手动泵,也很便宜的

网友:
一次喷射量很小,以毫克计,就几十毫克而已,一般是10mm左。右的圆住升程也是在10mm左右

网友(2012-03-20):
你这个是什么型号的喷油泵啊?每个型号的不一样的,另外一般的泵油量指的是一次循环的泵油量,你买喷油泵的时候都会随机发一份油量试验的参数啊!

网友:
你说了我就应该知道,每天都弄喷油泵、喷油器,你这个是什么型号的喷油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