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个不粘糖的机器,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0-09-01):
我想做一个不粘糖的机器,用什么材料

网友:
铸铁就很好吧,或者铸造类铜合金的。铸造的金属比较疏松

楼主:
回复 网友A:

    钢铁我试过,粘,不是很有效果,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可以用聚四氟乙烯材料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