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这个工件用什么车床合适?

楼主(2010-09-01):
各位大侠,加工这个工件要求在35秒内一次性加工完成(要平端面)。材料为100Cr6,外径为9mm.如果用走心车床去做的话,是不是一定要双主轴能同时加工再带上背轴才能在这个时间内加工完成。

网友:
扣威望挺流氓的,贴照片嘛!

网友:
各位大侠,加工这个工件要求在35秒内一次性加工完成(要平端面)。材料为100Cr6,外径为9mm.如果用走心车床去 ...
引用 网友A:

    带副轴的双系统可以同时加工两个工件

楼主:
国内的机器能不能做?价格大概要多少?

网友:
Hardinge GS150Plus  价格大概在42万左右    需要么  电话 13816456647

网友:
国内  我们海天的 HTM-TC16   可以满足  价格在40万左右   13816456647

网友:
gei lou zhu ding yi xia ,,,,,,,,,,,,,,,,,,,,,,,,

网友:
LSD 您好  我在上海七宝   海天上海销售处   交个朋友

网友:
国内的机器能不能做?价格大概要多少?
引用 网友A:

    国内的能做,大概在40万,如果不用副轴和双系统的话,价格要低很多,20万左右。原材料直线度和圆度要好
端面可以有微小的突起(切断时的小点)吗?小于0.1,你可以选择单系统的日本津上数控走心机,不带副轴30多万就可以做,带副轴的话设备价格就上去很多了。

网友:
面可以有微小的突起(切断时的小点)吗?小于0.1,你可以选择单系统的日本津上数控走心机,不带副轴30多万就可以做,带副轴的话设备价格就上去很多

网友:
看不懂 我学习了!&&&&&&&

网友:
N 2580-1是啥要求?  谁有?

楼主:
端面一定要是平的,如果 不带副轴的话在35秒以内肯定完成不了,而且还要二次加工(平端面)这样就费时费力了

网友:
DEEP FREEZED AND TEMPERED 是个什么处理?深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多客户都允许取下来之后再磨一下或挫一下,只要不影响机能就可以。
你既然决定了,就可以让设备商帮你打样,如果你不想太冤的话,按我的方法另外做几个让客户确认

网友:
你可以选择单系统的日本津上数控走心机

网友(2012-07-08):
多些时间的话,走心车床完全能保证精度,和高的效率

网友:
看不懂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