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格式的图纸怎么转换为dwg格式的啊?

楼主(2010-09-01):
单位从别处弄来的图纸是PDF格式的,可里面有一些东西需要我再修改一下,怎么修改啊?急急急啊!

网友:
路过!偶也不知道。.....................

网友:
用这个软件可以的!

pdf2cadPDF格式转换成CAD格式软件可以将pdf图转换成cad,简单,好用的软件。

这个软件虽然能把PDF文件转换成CAD格式文件,但是比例已经严重失调了,只作简单的转换参考之用……不可用于精确制图了。

可以使用的,只是转换后图形中多了一些线和网址。使用前考虑清楚。

网友:
晕,没有传上去!!有点大了!

你在百度里面搜索,这类软件蛮多的!

网友:
目前的主要工作就是把PDF 图纸手工画成CAD图纸的飘过

楼主:
现在我编辑PDF图纸了,虽然有点别扭,可还是解决问题了。谢谢大家的帮助,当然也希望大家提供一些更方便快捷的方法。

网友:
可以用平面设计的软件打开,再转成为DWG!LZ试试!

网友:
准确的说是用Coreldraw X4读取PDF文件,再转成为DWG格式!

楼主:
那样的话好像图形再修改就不好弄了。

网友:
看似8楼的主张不错,改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