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输出轴和联轴器连接---请教

楼主(2010-09-01):
电机输出轴直径是6.35mm的,买了联轴器也是6.35的,但是装上之后很松,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有什么办法解决吗,谢谢了!

网友:
哪种联轴器?安装形式如何?

网友:
拿出来测量一下不就OK了

网友(2011-07-01):
这种小轴都是间隙配合 平键联接 带紧定螺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