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图纸内孔用什么刀具镗比较好?

楼主(2010-09-01):
请问下各位高手,此图纸内孔用什么刀具镗比较好,用什么切削液,刀具磨成什么样呢。刚刚开始弄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需要镗里面两个孔,我们前面做的时候因为孔小而且很长,刀(买的6*6钨钢条来磨的镗刀)具老是断掉。设备是数控镗床。
知道的请赐教下,不盛感激。

楼主:
补充下毛坯孔直径9.7,镗到10.3   螺纹底孔8.7,镗到8.9
主要目的是保证两个孔的同心度

网友:
什么材料呢?不知道你的工艺路线是怎么安排的,有没有考虑过用铰刀?

网友:
先用三刃扩孔刀,再用双联铰刀

网友:
没看见什么地方有螺纹

网友:
图纸可以再清楚些吗?

网友:
你的螺纹在哪啊?能不能把图纸放大些?

网友:
制作一把成型的台阶铰刀要省事的多。仅供参考。

网友:
先用三刃扩孔刀,再用成型的台阶铰刀。上心轴加工外圆

网友:
暂时还看不懂,不过还是顶一下

楼主:
材料是316不锈钢。买的棒料来做的,先钻的毛坯孔,因为钻出来肯定要偏心,不能满足图纸要求。所以我想的是镗孔矫正孔中心。不知道是不是刀买的不对,镗孔刀老是要断掉。谢谢各位前辈的热心指导。镗孔能解决吗?因为订做成型的绞刀应该也可以,但是太麻烦了。时间来不及

网友:
小件,放心交给车床做就是了。不用先出毛坯图,直接标上内螺纹及精度要求,一步到位。

网友:
同意楼上的,这是车床加工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在车床加工

网友:
保证同心  铰刀比镗好

网友:
图太小了,放大一些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既然主要为了保证同心度,其实使用台阶成型钻钻出来呢,

网友:
在 数控车床上做,用机械镗孔刀硬度好,

网友:
长度不长,直接车床上镗就可以了,关键镗孔刀要做好!

网友:
楼主给你个建议:你可以采用滚压方式,市场上有类似的滚压刀买(和铰孔一样的道理)滚压出来的孔表面粗超度好精度要求高。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不知道什么材料,用白钢刀行不行

网友(2012-01-12):
请及时联系我,,找我订做复合台阶钻头,你这个公差完全能搞定
我们一起解决你这个问题。
我司应用PROE/UG设计软件,根据用户工件图为用户设计,德国进口5轴联动磨削中心制造各类整体合金铣刀、钨钢铣刀、合金钻头、合金铰刀、台阶钻头、钻内冷钻、圆鼻铣刀;焊接合金成型刀、焊接螺旋立铣刀、焊接钻铰刀、三面刃;非标可转位螺旋立铣刀、玉米铣刀,可转位T型槽刀,非标刀盘,非标刀柄等系列产品

公司资料:常州海伦工具有限公司

手机:15952828562   传真:0519-83441006   QQ:32167115

邮箱:guijianqiong@163.com
(非标刀具定做时请用户提供工件图,我们为你设计各种异型非标刀具)
联系人:桂经理(首席刀具应用工程师,8年刀具应用经验)

地址:江苏常州市新北区西夏墅镇工业园区微山湖路33

网友(2012-05-13):
用整体硬质合金台阶钻头搞定
这是非标的
我可以做

网友:
自己做铰刀,大的和小的一次加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