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SW工程图中的明细表格式?

楼主(2010-09-01):
如何修改SW工程图中的明细表格式?

网友:
用excel就可以改
0 n, p8 ~$ m: `5 O……

网友(2010-10-06):
双击一下明细表格就与excel一样了

网友:
你点下明细表,然后左边显示工作栏,可以修改明细表的格式的,例如号码的顺序从小到大改成从大到小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