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变形如何矫正

楼主(2010-09-01):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扭曲变形如何校正呀?多谢了

网友:
看是什么结构了,焊接结构可以压力矫,也可以火焰矫
其它东西有些可以用矫直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游梁用板焊成长方体,最后发生扭曲变形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用数控切割机下完板以后板也发生了扭曲变形。

网友:
游梁是‘磕头机’上的,俺知道,这个东西变形大是你焊接工艺有问题了,就像大型的车体大梁,这个不能‘超矫’,会危害使用的,你要找高人给看工艺了,改工艺,才能控制变形,
下料变形是钢板内应力的释放,要合理排板,使应力对称,不能对称的,下料以后过‘辊矫’这是常规工艺,没有设备的要购置设备,完全控制下料切割变形,几乎不可能,

网友:
什么东西啊?最起码告诉我们是什么变形了吧?

网友:
俺帮你用大锤砸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师指点..感激不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好嘛,欢迎您来、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