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350圆度超差---紧急求助

楼主(2010-09-01):
各位大侠,我最近维修一台上机厂的M1350外圆磨床,圆度超差为0.03,弄了两天了。经调整,机床水平、工作台静压压力均正常,砂轮主轴压力及间隙也正常,就是找不到原因,有无兄弟遇到类似的故障,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
原因很多,一个顶尖就能叫你超差。

网友:
楼上说得对,还是多检查一下顶尖吧,或工件的中心孔的深浅。

网友:
顶尖是个问题
圆度超差
是怎样的磨削方式,是往复磨削还是单进。

网友(2010-10-03):
用锥度检验棒先调平头架侧母线,再检查尾座的侧母线,两者不能超过0.01的。同时要检查上母线的。如果两者不同心,工件磨出来肯定是椭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