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液压卡盘和尾座使用不灵活---求助

楼主(2010-09-01):
法兰克系统,液压卡盘和尾座使用不灵活,而且卡盘加紧指示灯还不亮,现在机床也不能启动,不走程序,请教高手什么原因,如何维修,期待!

网友:
检查液压系统,,压力够不够。

网友:
检查液压系统,,压力够不够 ,有没有液压油啦,油管是不是好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但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只是扭了一下一个调节手柄,就好了应该跟两位所说的压力不够吧,。

网友:
应该是系统有压力检测的信号输入,压力不够就会报警停机。在报警信息那里应该可以了解到排除故障的方向的。以后再遇到类似问题就有经验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