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飞轮怎么选电机的扭矩?

楼主(2010-09-01):
问个不专业的事:碰到个机械,输出是一个恒定转速滚筒,怎么选马达啊?望哪位前辈指点下。滚筒质量100千克,直径250毫米,转速100RPM,准备选直流马达1/2HP,1800RPM,用链条做4X4两级减速。读书时没学好,望哪位赐教

网友A:
回复 楼主:

     已知:圆盘质量M=50kg,圆盘直径D=500mm,圆盘最高转速60rpm,请选择伺服电机及减速机。
算圆盘转动惯量
JL = MD2/ 8 = 50 * 2500 / 8 = 15625 kg.cm2
假设减速机减速比1R,则折算到伺服电机轴上负载惯量为15625 / R2

按照负载惯量 < 3倍电机转子惯量JM的原则

如果选择400W电机,JM = 0.277kg.cm2,则15625 / R2 < 3*0.277R2 > 18803R > 137
输出转速=3000/137=22 rpm,不能满足要求。

如果选择500W电机,JM = 8.17kg.cm2,则15625 / R2
< 3*8.17
R2
> 637
R > 25
输出转速=2000/25=80 rpm,满足要求。
这种传动方式阻力很小,忽略扭矩计算。

网友:
你看看那个合理,好象这些资料有点乱啊,最上面哪个是对的

网友:
上传一分电机功率计算的资料

网友:
回复 楼主:

    滚筒质量是否均衡?

楼主:
管壁是均匀的,实验动作为:在滚筒上焊接4条窄凸条,实验对象是儿童车,前车轮放在滚筒上,使其模拟车在不平路面时行驶状况。车假设是20K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你的资料 ,,,

网友:
回复 网友A:

   " 按照负载惯量 < 3倍电机转子惯量JM的原则"
这个原则有依据吗?我怎么找不到呢,谢谢!提供出处!!!

网友(点评):
负载惯量在电机惯量的多少倍以内,要看电机,一般低惯量的倍数会高一点,好的可以达到10倍以内, 但是一般使用都是在5倍以内

网友:
回复 网友B: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74079&rpid=1074526&fav=yes&ordertype=0&page=1#pid1074526
请你去我另外的一个帖子下载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我还以为你说问问题的,依据不好意思,请你联系伺服电机制造厂家,或者问您的老师。88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负载的惯量换算到电机轴上时,对伺服系统,人家可以是电机惯量的10倍以内,都能够比较好的控制住负载。我觉得人家这个10倍可能是经验,而且更重要的是控制精度,若是这种普通的匀速旋转,也不需要精度的东西,有必要是根据惯量来计算电机吗?最多是个参考而已吧?而且我一直对换算到电机轴上的这个惯量和电机的比较,只是体现在加减速的情况下,对电机的一个加减速能力。其他的方面还需要大虾赐教!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我不是很懂,请你看我的一个帖子,关于电机功率的。上面我写清楚了。

网友:
学习一下,力学真的是很重要啊

网友(2012-08-16):
经确认大校的资料很翔实,很中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电机+减速机用联轴器直连一个转盘,转盘是完全对称均匀的,转盘竖直旋转,是不是也这样算,扭矩也忽略吗

网友:
在这扣分就在这收回点来。

网友(2012-09-16):
无论计算结果是什么,最后咨询下电机设计制造商,或直接咨询,他们会给出参考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