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铝管模具的凸模,凹模用什么材料最锋利---请教

楼主(2010-09-01):
冲铝管模具的凸模,凹模用什么材料最锋利,并且材料不易粘在凸凹模上面?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材料一般都是Cr12或Cr12MOV这类冷冲模钢,关键是冲的时候要加煤油和柴油,模具间隙要放大点。

楼主:
可是模具间隙放大,产品的毛刺就大。不过还是多谢真的。

网友(2010-10-06):
可以选择DC53
                   韧性更好

网友:
合金国产的YG15 YG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