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mm铝板,侧面能不能打M3或者M2.5的沉孔??

楼主(2010-09-01):
平头沉孔螺丝,这么弄是不是工艺性比较差??

网友:
可以在5mm的铝板侧面加工M3或者M2.5的沉孔,加工设备可采用卧式数控铣床(卧式铣床)。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看图。再具体分析。

从上表可以查出,M3的沉头孔深度L=3.5,M2的L=3。如果打上M3的沉头孔,余下紧固的厚度为5-3.5=1.5,显薄。从设计工艺上来说安全性能不好。因此,从理论上来说,5mm铝板侧面上打M3或者M2.5的沉孔是完全可以的。但考虑到实际情况,不太合适。如果已经经过严格的计算证明,1.5的厚度能确保安全使用要求,那还等什么,JUST DO IT!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改用沉头螺钉 M3的沉头螺钉沉头锥孔深1.6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这个表好像是内六角或六角头螺钉的沉头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这个倒是忘了。这个可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以前设计过一个端盖,厚度太薄,用内六角之后发现剩下没多少厚度了,就改用沉头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忘了锥头螺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发的标准件速查手册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