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选购大功率激光切割机,请前辈们给点建议!

楼主(2010-09-02):
因为预算有限,只能放弃进口设备……

目前在两种机器上摇摆不定,具体情况为:
有人建议我买上海团结普瑞玛的【以下简称上团】,理由:稳定性好,故障率低。
有人建议我买武汉法利莱的【以下简称武莱】,理由:稳定性不错,速度快过团结普瑞玛。

两款机器的大致配置如下,请大家帮忙参考:
上团:PRC激光发生器,原厂整机进口【非国内组装】,功率3000W,悬臂式结构,15*60的普瑞玛焊接铸造结合机床,操作系统为PM
武莱:德国罗芬激光发生器,原厂整机进口【非国内组装】,功率3000W,龙门式结构,15*30的焊接机床,操作系统为西门子

对以上两种机型熟悉或者是用过的前辈给点中肯的意见!谢谢

光大、楚天、大族……各自的优缺点,亦可畅所欲言!
如果有其他厂家的设备,性能稳定、操控性不错、故障率小的也可推荐

楼主:
上团、武莱
这两家的设备,我去做过简单测试:即拿同一个CAD文件,要求他们加工统一尺寸、统一材质的成品【不知道此法是否合适,如果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望指点】,主要想了解这两款机器在同一条件及要求下,各自做出来的成品所耗费的时间、成品的质量状况。
【因成品为一个可口可乐的商标,等比缩放在83.0mm宽,可能有点小,如果相机拍照效果可以的话,我会上传各自的加工成品图片】

网友:
激光还是要看您所切割的零件,可以比较精确地核算使用成本。以上两家的激光器性价比应该差不多!可以考察一下使用厂家!作为供应厂家应该做个比较一条龙的解决方案,贵公司才可定夺!

网友:
如果切割10毫米以上的碳钢的话,可以用等离子切割机。

楼主:
暂时不考虑等离子,因为是薄板为主,质量要求较高。

网友:
团结吧
使用量还是比较大的,武莱的比较少

网友:
听说团结每月能出货20台以上,还能分期付款?

楼主:
每个月的出机数量就不清楚了,确实可以分期付款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团的机器每月20-25台,今年下半年每月30台,你说的机型不会少于215万

网友:
最近几天用4000W的激光发生器切割16毫米的碳钢,总是感觉不好?有人能指导一下切割工艺吗?

网友:
你说的这两种机型比较的话,法利来的性能明显要好得多,速度也快得多了。当然也要贵得多啦,哈哈!但听说法利来有一种比团结贵得不太多的机器你具体要问一下他们才清楚。还有几家便宜的你最好可以参谋一下的啦。总的来说个人认为法利来的稳定性好一些。听说他们那种磁悬浮的价格也便宜了不少,

网友:
其实像通快,百超也可以分期付款,论坛里都有他们的SALE的.你发贴问一下!

网友:
只买贵的,不买好的!

网友(2010-10-14):
最近几天用4000W的激光发生器切割16毫米的碳钢,总是感觉不好?有人能指导一下切割工艺吗?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在排版里面的参数都不对, 其实切割16MM  3200W 的功率就足够了. 因为在排版里面的参数 只有15 或者20的参数 你选择15MM的参数    割一下看看情况 如果割不穿的话 就在正常切入里面把焦点往上面调一点 其实(厚板)割不穿 焦点基本向上调   另外 如果切割面不是很好的话  把激光功率减少一点,,

网友:
谢谢上面大侠的指导!

网友(2011-04-08):
不对? 请教,谢谢!

网友(2011-06-19):
用4000W的激光发生器切割16毫米的碳钢,太浪费了。清洗透镜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什么不好  我们大族4000W的割出来的截面很不错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切割面不好,切割矩形,不带R,不掉下来,而且切割面的下半部分有明显的弯曲,看了别的公司的切割样品问路是直的!

网友D(2011-08-03):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切割面不好,切割矩形,不带R,不掉下来,而且切割面的下半部分有明显的弯曲,看了别的 ...

速度放慢一点就好了,试试看

网友:
团结最好

网友(点评):
老哥,最近想入手团结的2KW激光机型,能不能告诉我入手的最低价啊,米少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速度放慢一点就好了,试试看

了解,希望学习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