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里的内凹槽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0-09-02):
各位大侠,孔里的内凹槽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工件整体是个圆环直径1360厚50mm,非常感谢!!!!!!!!

网友:

车床加工如何啊?我对这块还是陌生的来

网友:

在立车上可以搞,但是如果那槽是装油封的话考虑能不能加个端盖,在那上面加工装油封的槽呢。

网友:

上车床  ,用钩槽刀可以加工!

楼主:

此孔在工件的一侧,不在中心,在镗床上做,但刀具不好装

网友:

加工这槽真没有什么好方法,只能耐着性子慢慢镗。

网友:

直径1360mm,用车床加工要很要多大型号的车床。1.5米立车还是1.5米卧车。大设备台时比小设备要高。建议用镗床镗

网友:

用动力头+成型刀铣可行。。。。。。

网友:

这直接搞数控铣床上干吧!制作一把成型的T型槽铣刀。

网友:

在加工中心上面好做一点。。。。。。

网友:

可以在工件上钻(铣)孔¢28,铣沉孔¢36。再另制一盖,外径¢363丝,内孔¢16,镶入,测量尺寸与精度,不行的话,打掉重来,可以的话,(氩弧焊)钻内孔¢19,磨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得用什么车床啊?看看工件的直径

网友:

用数控铣床就行 自己做个刀杆  效率 还是蛮高的

网友:

慢慢搞吧,急不得个.
一点点个车

网友:

车床,加工中心,镗床都可以加工,这要看工件的精度,及槽的具体位置而定

网友:

车床,加工中心,镗床都可以加工,这要看工件的精度,及槽的精度具体位置而定,还有看你的量怎么样

网友:

镗床吧,比较经济好找些

网友:

应该能车床车出来.......

网友:

镗床 立车都可以实现 刀具用钩槽刀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 上镗床了,简单省事

网友:

用镗床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6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如没大头车床,用数显镗铣床加工也是个办法,找孔中心比较精准,只是效率低一些。
用大头车床(床头大,床身短)加工效果最好。

网友:

做一个夹具就可以搞定。

网友:

感觉这么大的内凹槽还是好加工的吧,不知道如果内凹槽内径小于10以后还是一样可以用沟槽刀加工不??

网友:

在加工中心上面做
加 7度的成型刀具
粗铣和精铣分开
至于夹具需要以内孔定位从上端面压住

网友:

加工中心做。或者用大型50的床子。

网友:

上车床,用四爪卡盘加工

网友:

如果 能在 车床上做  最好!

网友:

镗床加工         镗床加工

网友:

很简单的事,还用问,是刚干这个吧?

网友:

不懂,只是来学习的,(品管)

网友(2011-11-12):

我现在也刚好有这么个问题想解决,只是直径比你那个小多了。

网友:

弄把槽刀,完全可以搞定

网友:

要先看你这个槽的用途 再确定用立车还是加工中心

网友:

这个图是局部剖视吧,不发全图应该不好回答。本人大胆猜测上镗床的可能性大

网友:

顶9楼,我这里也有类似的,数控圆弧插补,效率很高,精度也不错!

网友:

车床上面 定做一把成型刀 可以么?
要做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