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胶机上胶枪怎么样固定好一些

楼主(2010-09-02):
(图片)

网友:
这个图不是很清楚没看清楚你的点胶位置,你表述清楚点,说不定能帮你~~

楼主:
呵呵。楼上的先谢谢了。因为胶枪大约有250长。上面有个盖子。比胶枪的直径大6个mm。但是胶枪主体是一样的粗细。就像图中的有两块板子,上面有一个块板子的孔是胶枪的直径。刚好胶枪的盖子能挂在那里。但是不稳固。考虑从板子侧面打螺纹孔。像紧定螺丝一样用。不知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