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振动分选的难题

楼主(2010-09-02):
现有一项目,就是我们平常抽的烟支,每一根烟在沿轴向用刀把外层的纸剖开之后,用什么办法可以把烟丝和烟纸分开?
要求:1.烟丝破损不超过5%.
         2.烟纸和烟丝分开。

网友:
楼主你不是准备搞假烟吧!
建议用压缩空气吹,不过压力和气量要调整好
做好了要记得给大家发烟哦!

网友:
不明白,好端端的烟为什么要把纸剥开呢?是否可以用筛子的那种方式啊?

楼主:
做假烟是没有那个本事的了,呵呵!
因为烟厂在生产过程中,由于各个环节的检测,会有好多包装不合格的烟,这些烟烟丝都是合格的,所以需要把烟丝回收起来,重新卷接,包装。
初步考虑用电磁铁做振动筛选,因为空间关系,机械振动频率低,振动距离不够,会导致烟丝不能完全振出来。所以想用电磁铁做,频率高。
如何做小,是个大问题

网友:
2楼的主意好!
烟丝放在钢丝筛上,用压缩空气朝下吹。最好风向可以旋转的。

网友:
旋风分级机,风筛作用分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考虑使用超声波振动筛

网友:
电磁铁的成本比较高,而且效率有限,压缩空气对你来说公司随处都是,只要接个管子就可以了,关键是怎么设计个行腔和结构,建议设计成可以自动把纸分离出来的

网友:
用负压吸,小孔分布于辊子表面,旋转,被吸入的烟丝可回收利用,当烟纸被吸而贴附于辊子表面随辊子旋转到卸料区,辊子内部分区域封闭,负压消失,烟纸掉落,即可。

网友(2010-11-18):
用风机加跳筛应该能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