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显示汉字,都是问号

楼主(2010-09-02):
??  是什么内容

怎么更改

网友:
是CAD里面吗,肯定版本不一样,先双击汉字在确定试一试,不行就换版本高点的~~

网友:
标注字体该下。~~~~~~~~~

网友:
更改标注字体 应该 可以了

网友:
现在使用的版本没有该字体,所以最好的方法是把字体下载到~~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已解决,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72002
   嫌太多的话发你邮箱给我   我给你发过去。

网友:
把文字炸开,然后选用你字库里有的字体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我的解决办法是,假如图纸是你自己画的,那么先在标注里建一种新字体,这样在后来用到添加字的时候都是选这个字体。  假如你是要打开其他的图纸,看不到文字,我想应该不是所有问题都看不到,那么你看到的文字双击 查看时什么字体,然后把问号的字体改为显示出来的字体一致应该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有时在打开别人的图纸时,选的替换字体不对也产生这种情况。对这种情况可以不保存、反复打开,选不同的替换字体直到没有问号即可。

网友:
需要加载字体,如果没有这种字体的话,就在文字样式里更改字体,将显示问号的字体更改成CAD字体库里原有的字体,这样就不会显示问号了

网友(2018-05-17):
一般都是由于文字格式引起的,在文字格式里面修改字体,一般用的gb 的字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