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振动的解决---请教

楼主(2010-09-02):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附件图纸的管子在使用过程中发生严重的振动,左边安装在机头下,右边安装在压力容器下.管子直径是90MM总长1110MM,材料是无缝钢管,当中的是金属波纹管.
使用:这个是用在空压机上的,动力是柴油机,振动的情况是,在气量达到一定时候产生共振.
工况:流动介质油气混合体,压力在1.4~1.8MPA
需要:求解决方案或者改进措施!

如图现在安装发现振动很厉害!
管子直径是90MM,材料是无缝钢管,当中是金属波纹管,承受1.4~1.8MPA,安装也如图,左边一边是连接机头,右边一边是压力容器,机头部分是有减震垫,压力容器部分是螺栓打紧硬连接.

网友:
你说的气量是什么?
是空压机排气量或转速高了?还是气瓶贮气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气量是:空气通过进气阀进入螺杆机机头,然后产生的压缩空气.
    另外这个是用在移动式螺杆空压机上,我说的压力容器其实是油分筒体.

网友:
一定气流密度下,一定的流速,产生横向激波,很简单的问题,没有技术问题,
或控制气源的脉动,或调整流动特性,就在振动的时候,改变流动参数,
这个你可以请专门的振动处理公司看一下,2小时的事情,非常简单,处理一下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是新名词,真的不明白,你能否推荐一二,或者说详细点怎么处理?

网友:
把你厂里搞能源动力的家伙找上来,与他说一下就可以了,你大概对这些没什么基本概念,不知道从哪里说,请那家伙上来讲话,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是空气压缩机生产厂家,没有这方面人才!真不好意思!不知道空气动力可以嘛?

网友:
在管子上焊一个加重块,或者用简单的套件固定?

楼主:
那请问大致要焊接在什么位置合适,重量要求多少?有没有形状的要求?
套件是什么意思?结构是什么样的?

网友:
如果引起共振的振动源是“998”大侠说的管内流体产生的激波, 解决办法有两个
1, 如“998”大侠所说,改变震源频率。
2,提高结构固有频率,通过增加固定点和加强固定刚度,需要时辅助以在管上增加配重。

不清楚此管和采油机的连接关系,我不能排除是采油机振动导致的共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是用康明斯的发动机做为动力,带动螺杆压缩机,柴油机和机头是由连接体连接为一体,这个管子就是连接机头和油分桶,油分桶,机头,柴油机都安装在同一个底架上,只是柴油机,机头和底架连接部分有橡胶减震垫过度,筒体是直接用螺栓打紧.这根管子当中部分为波纹管,作用是解决综合误差.不知道这样说,说清楚了没.
另外请问配重应该配在哪里,有哪些要求?

网友:
振动问题最麻烦。
先得搞清楚是998大侠说的激波呢,还是压缩机或柴油机频率引起的?

我现在做些小的工具,在8000-10000转/分钟,上面装的刀具非常容易出现剧烈振动。

如果是管子振动,可以改变管子特性。
中间过渡的为啥不用夹布胶管?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图片最直观了,这样也好根据您设备的结构给建议

网友:
看不到实物,也没有具体振动参数,很难说清楚,必须先得有人把毛病说明白,才能下手处理,

网友:
看不到实物,也没有具体振动参数,很难说清楚,必须先得有人把毛病说明白,才能下手处理,
引用 网友B:

呵呵, 是呀,现在都不清楚振动的传递路径是啥样的

网友:
传导性振动好处理,但这种振动有规律,是逐渐加强的,不会突然起来,而气体传输方面在某一时刻突然开始的振动一般是激波,玩空气动力的都知道,相比螺旋桨的处理,管道的处理就非常简单,
现在常遇到这类事情,本主对什么都是一问三不知,谁都没有办法,让他找专业公司,大多又不肯,就一点办法没有了,

网友:
传导性振动好处理,但这种振动有规律,是逐渐加强的,不会突然起来,而气体传输方面在某一时刻突然开始的振 ...
引用 网友B:

呵呵,都有个过程吧,一年前我对振动也是一无所知,现在也能理出点头绪来了

从气量累积后开始振动加剧来看,998大侠的结论是正确的
您再多给点具体的建议吧,好让楼主暂且先过了这个难关

现在肯花钱请专业公司的毕竟不多,大多摸着石头过河了

网友:
传导性振动好处理,但这种振动有规律,是逐渐加强的,不会突然起来,而气体传输方面在某一时刻突然开始的振 ...
引用 网友B:

    我这小工具是机械的,突然加强,频率就是我说的8000-10000左右,并且还和先增速或先减速有关系,真奇怪。

网友:
斑竹大虾,解决问题类似看病,必须先确切知道是什么病,到底哪里疼,否则,怎么办?
处理这些对象,一个是处理气源的脉动,加膨胀措施,但这会损失压力,还导致系统发热,再就是处理流动,比如改管径,改管长,还有就是外加气源干扰,
但无论怎么做,必须先知道怎么了? 管道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了? 否则就是神仙,也没有具体措施,

网友:
斑竹大虾,解决问题类似看病,必须先确切知道是什么病,到底哪里疼,否则,怎么办?
处理这些对象,一个是 ...
引用 网友B:

呵呵,大家等楼主加料

网友:
不会有什么料了,就到此了,
我们有时外出走到哪里,人家说一个什么东西,大家吃过饭以后,到现场看看,处理一下就走了,假如不是赶上了,那个东西一辈子就那德行,他说不清,也没人弄,

网友:
不会有什么料了,就到此了,
我们有时外出走到哪里,人家说一个什么东西,大家吃过饭以后,到现场看看,处 ...
引用 网友B:

呵呵,不太认同您说的“一辈子都没人理了”,这得看什么性质的公司,
宽松氛围的公司虽不多,但还是有的

还记得我近一年前发的关于一精密设备隔振的求救贴么? 在项目老板的耐心等待下,我还是最终完成了这个任务。
个人的积极性加上个好的(公司)项目氛围,问题最终还是能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三维图马上发上来,不过等会有个会,要等一下.

网友:
是否跟你的管子的外部形状有关系,尽量避免转弯

网友:
机械激励产生的共振现象好处理,就是振动激励频率避免管道的固有频率,一介或二介。如果不能调整振动元频率也可以改变管道的质量。在管道上绑定一节铸铁套就行。如果如998大侠说的是流体横向激波造成的振动,流体在动力源的能量推动下,经过弯管,或某个管径的管道时,形成紊流,各项质点之间的横向冲击合成后峰值刚好对管璧作用,产生连续的脉冲冲击,形成振动。这类的振动可以改变管径,或多设几个弯管等措施。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
学习了,气体流动学,

网友(2017-08-05):
增加支撑;
增加管子的壁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