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解释一下这个图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0-09-02):
这是一个测试调节阀的泄漏量的图形,请高手帮帮分析一下工作原理,我不明白为什么会需要两个气源,谢谢各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当然要用两个气源了。要不怎么知道是那边漏了气?

网友:
是否为二次检测,先低压检测,然后高压检测

网友:
不懂 其实我一直觉得气动学的不错。可是这图真还看不懂。。
求高手解释

网友:
不知高压是多少,是否类似先导作用,低压辅助开启阀门。

楼主:
这是测气体泄漏量的,具体原理不太懂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2010-11-19):
没有图呀~~,我是不是权限太低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