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说说怎么个加工方法?

楼主(2010-09-02):
怎么加工?还要保证加工效率的!大虾们看看!

楼主:
中间部分剖切图!不知道表达的够清楚不?最大直径为28mm

网友:
要求什么材料?数量多少?什么精度?尺寸多少?你怎么能什么都不给呢?

网友:
精雕机做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材料,硬铝12   数量,100件

网友:
工件多长啊?建议:如果你那有车削中心的话,到是可以一次性完成,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先用数控车床把整个外形和内孔加工好,外圆上面的槽可以拿去用雕铣机加工就好了。

网友:
同意8楼意见。。。。。。

网友:
呵呵,尺寸要求高不高。。原来搞了一个薄壁的铝管,变形量太难控制了

网友:
用五轴连动的机床或许可以提高你的加工效率。

网友:
没精度 出什么工艺啊。。

网友:
百度视频里面搜津上那车床专做你这些零件的

网友:
只一百件,数控车加工好内外圆尺寸,用分度头夹住,在立铣床上用棒铣刀铣就是了。做专用夹具不划算。

网友:
2000块一件,妈的,就没有人支持我啊

楼主:
谢谢楼上回答!尺寸要求不是很高 !只是外观件!总长120mm

网友:
回复 楼主:

    美国Hardinge  EU42   车削中心

网友:
怎么看像手电啊 怎么看像手电啊

网友:
把尺寸和技术要求写出来吗,这样怎么定工艺啊

网友:
工件多长啊?建议:如果你那有车削中心的话,到是可以一次性完成,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先用数控车床把整个外 ...
引用 网友B:

    还要带第四轴分度的 加工中心。。。

网友:
长度呢?其它尺寸也标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头像很瘆人,谢谢

网友:
外观件做这么个结构干什么哦!为难自己啊

网友:
批量大不大,如果批量大的话用压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