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断裂的真正原因是松动

楼主(2010-09-02):
    一般情况下,我们对于螺栓断裂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螺栓的质量

第二、螺栓的预紧力矩

第三、螺栓的强度

第四、螺栓的疲劳强度

实际上,螺栓断裂绝大多数情况都是因为松动而断裂的,是由于松动而被打坏的。因为螺栓松动打断的情况和疲劳断裂的情况大体相同,最后,我们总能从疲劳强度上找到原因,实际上,疲劳强度大得我们无法想象,螺栓在使用过程中根本用不到疲劳强度。

螺纹紧固件的松动不是由于螺栓的疲劳强度:

螺纹紧固件在横向振松实验中只需一百次即可松动,而在疲劳强度实验中需反复振动一百万次。换句话说,螺纹紧固件在使用其疲劳强度的万分之一时即松动了,我们只使用了它大能力的万分之一,所以说螺纹紧固件的松动也不是因为螺栓疲劳强度。

螺纹紧固件损坏的真正原因是松动:

螺纹紧固件松动后,产生巨大的动能mv2,这种巨大的动能直接作用于紧固件及设备,致使紧固件损坏,紧固件损坏后,设备无法在正常的状态下工作,进一步导致设备损坏。

受轴向力作用的紧固件,螺纹被破坏,螺栓被拉断。

受径向力作用的紧固件,螺栓被剪断,螺栓孔被打成橢圆。

选用防松效果优异的螺纹防松方式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

    目前,最先进和效果最好的防松方式是唐氏螺纹紧固件防松方式。唐氏螺栓在四辊破碎机上使用、在液压破碎锤上使用,其强度都没有增加,而螺栓不再断裂了。

网友:
螺纹紧固件损坏的真正原因是松动

网友:
百度来的:

什么是唐氏螺纹防松方式?
 悬赏分:0 - 解决时间:2010-8-24 17:04
唐氏螺纹同时具有左旋和右旋螺纹的特点。它既可以和左旋螺纹配合,又可以和右旋螺纹配合。
联接时使用两种不同旋向的螺母。工作支承面上的螺母称为紧固螺母,非支承面上的螺母称为锁紧螺母。使用时先将紧固螺母预紧,再将锁紧螺母预紧。
在振动、冲击的情况下,紧固螺母会发生松动的趋势,但是,由于紧固螺母的松退方向是锁紧螺母的拧紧方向,锁紧螺母的拧紧恰恰阻止了紧固螺母的松退,导致紧固螺母无法松动。
唐氏螺纹紧固件利用螺纹自身矛盾,以松动制约松动,起到“以毒攻毒”的效果。它的发明标志着紧固件领域中的振松问题得到突破性的进展。

提问者: mtangzc - 一级最佳答案唐氏螺纹是由左旋和右旋两种螺旋线复合在同一段螺纹段上,既有左旋螺纹的特点又有右旋螺纹的特点,既可以和左旋螺纹配合又可以和右旋螺纹配合。唐氏螺纹可以利用螺纹自身特点解决防松问题。

只是还有点疑问:外螺纹是左旋加右旋,这样对螺栓强度的影响有多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唐氏螺纹紧固件比普通螺纹紧固件的最小拉力载荷低。
□□  从表面上看,唐氏螺纹的螺纹副之间的受力面积减少了很多,便从抗拉实验的结果来看,唐氏螺纹紧固件连接副的最小拉力载荷仍能达到同材质同规格普通螺纹紧固件最小拉力载荷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这是因为螺纹受力与其受力面积并无直接的联系。
□□  普通螺纹的各螺纹段之间受力非常不均匀,其第一圈螺纹受力33.1%,其第二圈受力22.5%,最后一圈仅受力1~7%。唐氏螺纹受力时,由于其受力面积较小,受力后容易变形,所以唐氏螺纹的各螺纹段之间受力较为均匀,其螺纹强度降低并不多。
□□  从螺纹各螺纹段受力情况还可以看出,用加厚螺母并不能提高其强度。

楼主:
一般大家都会担心螺栓的强度,实际上螺栓强度不是根本问题。
以一只M20×80的8.8级高强螺栓为例,它的重量只有0.2公斤,而它的最小拉力载荷是20吨,高达它自身重量的十万倍,一般情况下,我们只会用它紧固20公斤的部件,也只使用它最大能力的千分之一。即便是设备中其它力的作用,也不可能突破部件重量的千倍,因此螺纹紧固件的抗拉强度是足够的,不可能因为螺栓的强度不够而损坏。
螺栓的损坏还是由于振松而损坏的,即不松不坏,一松就坏。
螺纹紧固件松动后,产生巨大的动能mv2,这种巨大的动能直接作用于紧固件及设备,致使紧固件损坏,紧固件损坏后,设备无法在正常的状态下工作,进一步导致设备损坏。
受轴向力作用的紧固件,螺纹被破坏,螺栓被拉断。
受径向力作用的紧固件,螺栓被剪断,螺栓孔被打成橢圆。
以液压锤为例。GT80液压锤的重量是1.663吨,其侧板螺栓为7套10.9级M42螺栓,每根螺栓的抗拉力为110吨,预紧力取抗拉力一半计算,预紧力高达三、四百吨。但是螺栓一样会断,据说有人准备改成M48的螺栓,根本原因是螺栓防松解决不了。
增加螺栓的规格和强度等级可以部分解决螺栓松动问题,这是因为螺栓的预紧力增加了,其防松效果必然会提高,但提高是有限的。
目前唐氏螺纹的强度可达到普通螺纹强度的80%以上。

楼主:
看看机械设计手册中唐氏螺纹部分

网友B:
我不是很赞同楼主的观点!有些情况下就是疲劳断裂,而不是松动!06年的时候我们帮兄弟单位搞的一台油缸耐久试验台架,立柱用的M80×4的普通螺纹(本来打算用锯齿螺纹的,领导说不好加工),由于比较长,加工起来很麻烦,结果有一件的螺纹的小直径超差,还在一扣螺纹处有个扎刀的痕迹。当时时间紧用将就用了!3支缸66万次的耐久试验,第1支22万做完了,台架好好的,第2支还不到6万次,立柱就断了,是从扎刀的地方断的,后来马上给人家补加工了一件!大螺母和立柱不存在松动,扎刀处应力集中严重,疲劳强度降低,最终断裂!

网友:
我不是很赞同楼主的观点!有些情况下就是疲劳断裂,而不是松动!06年的时候我们帮兄弟单位搞的一台油缸耐久 ...
引用 网友B:

    例子多收集多学习了,谢谢

网友:
紧固件看似简单,其实里面学问很大的,涉及到材料,热处理,以及装配等方方面面。

网友:
10楼所说的情况属于产品有缺陷,一般产品有缺陷本身就不应该使用。楼主讨论的是正常情况,无缺陷产品的断裂,有缺陷的产品,特别是我们明明知道有某种缺陷的产品,一定会在缺陷处损坏,没有讨论的必要。
另外想问一下楼主,螺栓断裂的原因除了松动还有哪些?

网友:
没这么简单吧,象是推广的广告词,

楼主:
螺栓断裂的原因按出现的频率分大体上有四种:
第一、螺栓松动;
第二、螺栓在预紧时损伤,使用时断裂;
第三、螺栓质量存在缺陷;
第四、螺栓的疲劳强度。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螺栓松动问题难以解决,一般紧固螺栓时都认为拧得越紧越好,因此超拧现象非常普遍。

网友(2010-10-11):
回复 网友C:

    谢谢解说了,有公式辅佐证明吗?期待您更加精彩的解说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问题是不是不同的设备会有不同的答案呢?而且你说的情况有点像是径向力拉断的,和疲劳强度有关系是必须的。如果是轴向拉力那么和疲劳强度就没有多大关系了,这是我的陋见,我是名大二的学生,见识不多,如有误解大侠的意思见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螺纹联接出现径向力破坏的我还没有件过(算我孤陋寡闻吧),一般有预紧力的联结失效形式往往是疲劳失效,我现在搞的另一台油缸耐久试验台架主要受力方向也是轴向受力,还是用螺纹连接,每支油缸做22万次耐久,共3支,试验台架至少要经得起66万次的考验,而且振动也大。我用的是锯齿螺纹联接(压力机4根立柱上一般用锯齿螺纹)。螺纹联接方面的知识《机械设计手册》讲得不够详细,建议看一下小鬼子的《螺纹联接发理论与计算》中译版,图书馆应该有,坛子里也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教了,我待会去图书馆查查看看,呵呵,谢谢了!

网友(2010-11-15):
螺纹的松动实际上是径向力和轴向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同我们拨酒瓶塞子,如果我们光用轴向力是拨不下来的,或者说是非常困难的,一般的做法是一边拨一边旋转,这样就容易多了,而这种旋转的力就是径向力。
螺纹在振动时其松退力是小于摩擦力的,但是螺纹为什么仍然会松动,这是因为径向力的作用。
从螺纹松动的机理上来说,螺纹在受轴向力的作用之下,由于螺栓受力会产生缩颈,即螺栓的直径会缩小,这样螺栓和螺母之间就有了相对的移动,又因为螺栓同时受径向力的作用,当受力消除时,螺栓与螺母之间的移动不能恢复到原来的位置,这样就产生了微小的松动,这种松动反复积累就会导致螺母最终松脱。如果螺栓不受径向力的作用,螺栓缩颈后是可以恢复到原来位置的,因此,轴向力是螺纹松动的条件,径向力是螺纹松动的根本原因。
还有一种解释螺纹松动的理论,认为螺纹松动的原因是螺纹副在松动中瞬间摩擦力会消失,当然这是轴向力作用的结果。如果没有径向力的作用,外力消除后,螺纹副会恢复到原来位置。但在摩擦力消失瞬间,由于径向力作用,螺母发生微小会松退,而这种微小松退的结果会导致螺纹最终松脱。
以上两种关于螺纹松机理的分析都是书上专家之言,我比较赞同第一种说法,即螺栓产生缩颈的说法。第二种说法,即摩擦力瞬间消失的说法对有些情况是说不通的,因为有些防松方法中,摩擦力是无法消失的。
总之,目前理论上还无法取得一个公式,说满足这个公式,螺纹便不会松动。因此螺纹防松问题任重而道远。

网友(点评):
旋转的力应该是切向力。。

网友(2011-11-13):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很赞同楼主的观点!有些情况下就是疲劳断裂,而不是松动!06年的时候我们帮兄弟单位搞的一台油缸耐久 ...

说的有道理。楼主说的:“产生巨大的动能mv2“,是指什么,m是指被紧固零件的质量吧,楼主又提到螺栓自身的质量。

网友:
高手众多  受教   期待下次能收获更多

网友(点评):
好的东西,学习了

网友(2011-12-17):
好呀,学习了,知识无穷尽

网友:
比较赞同这里的部分观点,我们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我当时也是用这种思路解决的

网友:
写的很好!补充下:在高温下下工作的密封螺栓还还应该考虑高温蠕变导致的松弛。这也是要算到预紧伸长里面的。而且高温蠕变可能导致螺栓的彻底失效,所以也是校核螺栓寿命的一个方面。

网友:
螺栓松动后如果在轴向收缩并且再度与螺纹孔上螺纹扣合,是会产生很大的应力冲击波。这种情况在带预启阀的阀杆上很常见。

网友(2012-02-17):
学习了,知识无穷尽

网友:
lz 您也太有才了! 实风趣啦

网友(2012-03-30):
都说的好客气的,那么螺栓就不用分等级了

网友(2012-10-26):
确实,其实不光是螺栓断裂,有很多设备的损坏都连接部位的松动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说的很对,难加工吧,这种唐市螺纹

网友(2013-02-18):
感觉很有道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