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削15CrMo合金钢主轴内锥孔,请推荐砂轮!

楼主(2010-09-02):
我在磨削轴锥孔时总是时常出现划痕(拉毛)等表面缺陷,目前使用的砂轮是WA 80 K。效果一般,希望各位推荐下性能好的砂轮。磨削材料为:15CrMo,经渗碳淬火。

网友:
白刚玉不太适合。问问白鸽吧,他们的砂轮还行。
拉伤和砂轮脱粒有关系,但砂轮脱粒不仅仅是砂轮本身的问题,调下磨削参数,砂轮直径和孔大小要匹配。一般是干磨的。
假如愿意多花点钱,那直接找苏北砂轮定SA磨料的,对应的诺顿牌号为SG,这种磨料自锐性很好。
还有用白刚玉和单晶刚玉混合磨料的,具体问问砂轮厂。
我们磨主轴内孔用的是铬刚玉砂轮,干磨,小余量。

楼主(2010-12-16):
谢谢楼上分享,我也认为铬刚玉砂轮会好些。但是干磨留量多少合适啊?

网友:
干磨可以吗、精磨的时候进刀量太大吧

网友:
用CBN砂轮

网友(2011-01-18):
油32A吧,效果好,切割锋利,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出现拉毛划伤油几种以下几种情况:
1.砂轮硬度不均匀
2.砂轮粒度有大颗粒
3.磨削液体过脏,里面有铁末之类的杂质
4.里面有夹杂
5.机床主轴间隙过大
6.皮带松紧度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