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T油压千斤顶中各部位的密封方式---请教

楼主(2010-09-02):
谁能告诉下200T油压千斤顶中各部位的密封方式,谢谢。

网友:
其实密封这个东西  差不多 都能用
我们公司用的是O圈  一定要90度的  后面再加背托环  当然  这个是省钱的做法了
好一点的话  实用动力的东西   上下盖子  用的是0圈加背托环 这个是70度的  柱塞上的话  单作用用Y圈加背托环
   双作用 用T圈 当然  T圈两边各有一个小背托环的  有的时候也能见到格莱圈在用  不过自己没用过
要是量少  货急的话 用一个O圈 两端 加背托环  就可以了  但是这么做有问题的  用的时间长点  就会坏掉

网友:
200吨,也要看液缸直径是多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