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难搞吗?

楼主(2010-09-02):
这个东西能冲压或者其他怎么搞出来吗?如果卡牢能承受轴向力吗? file:///C:/DOCUME~1/OWNER~1.LEN/LOCALS~1/Temp/SS9WBGP`{9_4I{Z6CO1GHQD.jpg

楼主:
回复 楼主:

    刚没传上图,对不起。

网友:
图纸不是很详细啊  最好有张平面图

网友:
没尺寸啊!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模具成型的,不过难度有点大!可能要分3次成型。

网友:
同意楼上的,要尺寸啊

网友:
量少,车出来,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2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楼主:
尺寸明天给大大们献上

网友:
应该好加工
1.钣金展开 下料。成型下面的 大R (9.6mm上面的小R暂时不加工)
2.车床上  主轴做一夹具   把刚才第一部做的工件套上   用尾座顶住工件    用一把钨钢R滚轮直接推工件 把上面的小R推出来
注意 : 车床的夹具要设计好(工件推好后要好取料)
    所以夹具需要和工件的形状类似   就是工件小R推好后  旋转一下工件就可取下
试试看吧   我也比较感兴趣

网友(点评):
很好的方案。大批量还是要设计模具。

网友:
谢谢楼主 正是我需要的!

网友:
直接设计一个模具,下料折弯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需要这个搞毛呢?

网友(2011-07-05):
这个刚好学习一下,又长见识了。

网友:
钣金折弯,最好做模具

网友:
应该算折弯,不算拉伸,好搞。

网友:
呵呵,两次成形就可以搞定了啊

网友:
大批量,开模具直接出产品
少量,直接加工出来,或者分两个工序冲压出来(先冲出平面,在折弯)

网友:
冲压可以的啊!3套模具!

网友(2012-02-27):
很好的方案。大批量还是要设计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