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零件,怎么加工好?

楼主(2010-09-02):
上片加工如图R125的槽。槽宽25。
下片加工如图尺寸140。槽宽25。

怎么样加工好?
目前厂里上片R125尺寸是用普通卧铣床装三面刃铣刀铣的。效果不好。表面粗糙度不佳。
材料20#

楼主:
有做专用铣床的也可以留交流一下。

以上所有尺寸精度要求不高。自由公差。 表面粗糙度Ra3.2以上。

上片和下片分开做。他们两个是靠螺钉串起来的。具体结构就不画了。

这里只需要解决这两个槽怎么加工出来。谢谢大家!

网友:
槽宽25,什么意思?

楼主:
谢谢狙击手大侠!

重新补下图。

上片下片是分开做的。

网友:
我承认我很笨。。 我没看懂 。           上下两条槽 ??

楼主:
我承认我很笨。。 我没看懂 。           上下两条槽 ??
引用 网友A:

    上片和下片是分开的。

两条槽分开加工的。

楼主:
上片就是如图这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的三面刃是可转为机夹刀盘还是普通焊接硬质合金刀片的三面刃刀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去车间看了下。我们的刀片是镶嵌在刀盘上的。每个刀盘视刀盘直径大小不同,装入22-30片不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一工有一种精铣槽铣刀 35FBB。这种刀盘的两个端面各有2个刀片,直径250刀盘圆周齿12片,铣槽的光洁度好一些,35FBB 250-20 这个型号的刀盘走刀2次可成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

有听说专业的铣这个槽的铣床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图纸上看,普通卧式铣床就可以加工了,如果是数控的就更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我们目前只有普通的卧铣床。但是加工出来效果不好。

卧铣床,装一根长长的杆,装上三面刃铣刀,铣出效果不好。

网友:
可以粗精分开加工啊,一下出来,光洁度不会好的

网友:
没看多明白   是不是可以尝试用车床加工试试

网友:
这么大的直径一起铣表面的确不容易加工,铣完抛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回答!刚性不好。刀杆容易发抖。粗糙度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回答!

抛光?怎么抛呢?效率怎么样?详细说下。谢谢!

不允许用磨光片打磨。 客户要求。

网友:
回复 楼主:

    抛一下也就是好看,增加道工序,估计要十几秒

楼主:
回复 网友D:

    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