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电动三轮车的电机装配方式

楼主(2010-09-02):
由于学校要自行设计一个实验装置,装置的底部是一个电机带动的链轮系统,结构应该是与电动三轮车地盘相似,请问哪位有电动三轮车的装配图或者实物图片?我想参考一下,谢谢了!!

网友:
电机和减速机中间用法兰连接并固定,然后把减速机固定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