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阀、气缸等气动元件用什么润滑油?

楼主(2010-09-02):
请问气动阀、气缸等气动元件用什么润滑油;

网友:
透平油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6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有专门的汽缸油,各大品牌都有.

网友:
我们就用H32抗磨液压油,效果好的很。

网友:
使用专门气动润滑油,好处是粘度低、抗乳化能力强,嘉实多等品牌都有此种气动油,价格还可以,并且有小包装,便于保存、使用。

楼主(2010-10-10):
谢谢各位的大力支持!

网友:
在油雾器加32号透平油。

网友(2010-12-28):
一般的透平油即可!

网友:
一般用32#以下的透平油,选择长城或昆仑可能好些。

网友(2011-03-28):
路过,长长见识

网友:
气动元件+ X, m3 j+ Z* u
:):):)